求救功放电路的震荡问题

楼主(2011-05-19):
现做一2000W的功放,原理图如上,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输出信号正弦波的波峰位置有高频震荡,就像扣了一顶帽子,请教高手如何去掉帽子。我的图中末级功率管2sc5200,2sa1943,加了16组,在加8组的情况下还没有震荡,加16组后就有了。

网友A:
“在加8组的情况下还没有震荡,加16组后就有了。”
8路并联都没有产生寄生振荡,已经够幸运了。

楼主:
不应该这样加吗?有什么解决办法,指点一二高人

楼主:
帖子要沉了,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A:
功率输出,多级并联,是很容易产生寄生振荡的。产生振荡的原因是多级并联的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以及功率管构成了振荡电路。例如开关电源中,多支功率开关管并联当一支更大电流容量的管子用,就容易产生寄生振荡。
由于是分布电感(导线的电感)和分布电容(导线之间以及元器件之间的电容)引起,电路中找不到集总参数元件,所以要消除这种寄生振荡比较困难。尤其是你这种使用变压器的电路,变压器不是理想元件,其漏感和分布电容都可能是产生振荡的原因。

网友B:
选择一个性能良好的变压器会有所好转

网友C:
每路管子会引入一个极点,管子并联得越多极点越低,引入反馈后很可能不稳定,建议查阅自动控制理论的波特稳定分析法

楼主:
谢谢,各位。这样说来,这个电路不是加某一个电容,或者改变反馈参数所能解决的。

楼主:
确实在不接变压器时候,没有震荡,6楼所说的良好变压器是哪方面良好?漏感低?

网友B:
不仅仅是漏感
铁芯与线材的质量有决定性影响,原因不太了解

网友D:
呵呵,玩带变压器的可不是这么简单。

网友E:
去掉C6、C8;不用TF变压器,用+35V、-35V替换原来的+70V电源。试一试。

网友F:
这个可能主要是接地的问题  功放末级一般电流比较大  这个电流如果直接通过负载电阻接到地上 即使地线很粗  电阻很小  也会在地上产生很大的压降  地线不干净  出来的波形当然会受到干扰
这种问题的解决办法一般是将负载的地接到芯片电源退耦的地方 这样大电流就会直接退到电源里去 对信号地的干扰就会小一点
我之前就这样处理过 效果蛮好 建议你可以尝试下

楼主(2012-06-28):
好久没上论坛,忘了总结了,是反馈自激了,在变压器初级和地之间串接一104电容和200R电阻,就好了

网友G:
声频功率放大器必有的RC校正网络,只是200R再小些会更好(经验)

网友H(2013-05-29):
这个图怎样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