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霍尔开关?

楼主:
本来我是准备用这样的开关A3144:三根线VCC,GND,OUT。(OC输出)
两个这样的霍尔要做 与 逻辑(因为是OC输出,所以后面要加逻辑电路)。

据说有两线制的霍尔。
可以直接做 与 逻辑。

只要将两个霍尔元件直接串联 串入电路就行了?
这是什么霍尔??
没找到?

网友A(2011-05-19):
霍尔元件就是一端接电源,一端接地,一端接单片机引脚。

网友B:
两线的可能就是直流供电,通过载波通信输出信号的了吧

如果是这样,不能相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3端的。

楼主:
图中的霍尔有吗?

网友B:
你这个是磁璜开关

网友C:
怎么可能连个用OC电路搭个AND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OC是或逻辑。
我要的  与逻辑。

网友D:
需要外电路介入实现。

网友E:
6楼说的是干簧管吧?

网友F:
就是干簧管, 机械触点,寿命低,没有电子开关的好

楼主:
想到了这个电路。
要多了两个二极管。

今天,想起来别人的那个电路 霍尔元件 串联的电路。
那个电路貌似还用到了运放电路,可能那样的电路需要放大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