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的EEPROM程序

楼主(2011-05-19):
最近在做STM8L的无线数传,可是EEPROM得程序部分还是不会做,有哪位高手有EEPROM的程序,拜托请不吝赐教啊!谢谢了!

网友A:
#include "includes.h"

void EEPROM_Init(void)
{
    FLASH_CR1 = 0x00;
    FLASH_CR2 = 0x00;
    FLASH_DUKR = MASS_KEY1;
    FLASH_DUKR = MASS_KEY2;                         //密钥使能
   while(!(FLASH_IAPSR&0x08));        /*等待写保护解锁*/
}

void EEPROM_Write(u8 addr,u8 dat)
{
    *((u8*)(addr + EEP_BASE)) = dat;
   // while(!(FLASH_IAPSR&0x02));        /*等待写完成*/
}

u8 EEPROM_Read(u8 addr)
{
    return  *((u8*)(EEP_BASE + addr));
}

#define MASS_KEY1 0xae
#define MASS_KEY2 0x56
#define EEP_BASE 0x1000

网友B:
书上有详细例程,需要的话发给你。

楼主:
好,那麻烦你发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