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的网络打印机问题

楼主(2011-05-19):
打印机是装在另外一台机器上通过网络共享,其它如word文档等都可以打印,但是在PROTEL(99se或DXP)里要打印时总是出错,这是为什么?以前虽然也出错,但多打印几次总有一次成功。

网友A:
打印出错的截图拿来看看,
给个建议:你的电脑重装打印机,
2 转个PDF打印机,把图先打印为PDF 再打印。

楼主:
PDF这个建议不错。

网友B:
在protel里设置下打印,或者是你没有点对打印功能键。如果正确安装了打印机,无法打印的错误倒是没有遇到过,遇到的是点击打印的时候自己搞错了。上个你打印时的图。

网友C:
装个PDF打印机吧,再说你的word打印没有问题,pdf格式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再说了,电路图用pdf格式保存方便很多,不会每次看电路图都开着Pro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