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pwm调制问题

楼主(2011-05-19):
如图b,在stm8中产生一个周期波形如图b的pwm,应该怎样编?求高手指点

个人猜想:将波形在45处分成前后两个周期。从0开始计数到45时,产生一个中断,改变周期和占空比,输出45-100的波形,在100处再中断,产生0-45的波形,然后不断重复,这样可行么?

网友A:
建议你看看ST提供的例子。

网友B:
楼主先研究一下例子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一下如何才能找到ST提供的例子程序呢?在哪能够找到?  谢谢了!

网友A(2011-08-03):
例子在固件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