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结构,独立编址?

楼主(2011-05-19):
不是说哈佛结构采用的是独立编址方式吗?为什么Cortex-M3是哈佛结构,却采用的是统一编址方式呢?

网友A:
这里所说的哈佛或者冯诺依曼结构,指的是cpu的核心的结构,也就是说从kernel的角度来看,它的指令和普通数据总线是独立的,kernel自己有两套接口。而在大多数应用中,因为软件习惯问题以及从复杂度考虑,都是把I和D两个总线接到同一个外部总线上,这样就是大家使用统一编址了。
一个充分体现哈佛结构的用法就是TCM,这一部分可以直接跟kernel的总线相连而不挂在外部总线上,这样cpu可以直接读取这里的代码而不占用外部总线,提升系统效率。

网友B(2014-10-11):
二楼正解!
内核是ARM设计的,
外设却是各个厂家自己添加,
这才造成了了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