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选择的主要参数:

楼主(2011-05-19):
保险丝选择的主要参数:
1. 电压额定值 (Voltage Ratings)
保险丝的电压额定值必须大于或者等于断开电路的最大电压。由于保险丝的阻值非常低,只有当保险丝试图熔断时, 保险丝的电压额定值才变得重要。当熔丝元件熔化后,保险丝必须能迅速断开,熄灭电弧,并且阻止开路电压通过断 开的熔丝元件再次触发电弧。
2. 电流额定值 (Current Ratings) 电流额定值表明了保险丝在一套测试条件下的电流承载能力。每只保险丝都会注明电流额定值,这个值可以是数字, 字母或颜色标记。可以通过产品数据表找到每种标记的意义。
3. 分断能力 (Breaking Capacity/Interrupting Rating) 保险丝必须能在不破坏周围电路的情况下断开故障电路。分断能力就是指在额定电压下,保险丝能够安全断开电路, 并且不发生破损时的最大电流值。保险丝的分断能力必须等于或大于电路中的可能发生的最大故障电流。
4. 熔断积分 (Melting Integral) 保险丝的熔断积分,是熔断这一保险丝的熔丝元件所需的能量,也称之为熔断值I2t。熔丝元件的结构、材料和横截面 积决定了这个值。每一系列保险丝根据额定电流值不同,使用了不同的材料和元件配置,因此确定每只保险丝I2t
非常必要。通常在直流电路中,采用 10 倍的额定电流作为故障电流,使保险丝在极短的时间内断开,通过高速示波
仪和积分程序来测得非常精确的I2t
5. 环境温度 (Ambient Temperature) 环境温度是直接接触在保险丝周围的空气温度,不是指室温。保险丝的电特性在 25°C 环境温度中是额定的标准值。 无论高于或低于这个温度都会影响保险丝的断开时间和电流承载特性。具体请参考网站的温度—电流曲线图。
6. 快断保险丝和慢断保险丝 (Fast Acting Fuse & Time Delay Fuse) 快断保险丝在过载和短路时断开地非常迅速。UL 标准规定:快断保险丝在承受 200%~250%的额定电流时,应该在 最多 5 秒钟之内断开。IEC 对于快断保险丝的规定有两种:
F = 快断,当 10 倍额定电流时在 0.001~0.01 秒内断开
FF =
超快断,当 10 倍额定电流时小于 0.001 秒断开

慢断保险丝可以允许暂时的、无害的浪涌电流通过而不断开,但是当持续过载或短路时,它就会断开。UL 标准规定: 慢断保险丝在承受 200%~250%的额定电流时,应该在最多 2 分钟之内断开。IEC 对于快断保险丝的规定也有两种:
T = 慢断,当 10 倍额定电流时在 0.01~0.1 秒内断开
TT =
超慢断,当 10 倍额定电流时在 0.1~1 秒内断开

7. 浪涌和脉冲电流特性 (Surge and Puls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有些使用场合会产生浪涌电流,这样就要求保险丝能够使这些浪涌电流通过而不发生误断开动作或损伤熔丝元件。保 险丝能够承受浪涌电流是设计电路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脉冲电流可以产生热能,虽然不一定使保险丝断开,但可能使熔丝受到损伤,影响保险丝的寿命,所以我们要考虑保 险丝的熔断积分值 I²t。保险丝的 I²t 值要大于或等于脉冲电流 I²t 乘以一个脉冲系数 Fp 脉冲系数 Fp
值的大小,可

以参见公司网站和详细产品规格书。
8. 国际标准 (Standard)
北美标准 UL/CSA 和欧洲标准 IEC 对于保险丝的时间、电流特性的定义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这两种标准的保险丝 是不可以互换的。在亚洲主要的标准有日本的 METI 和中国的 CCC 等。由于保险丝的标准不同,因此注意采用不同 国际标准的保险丝对于电路设计者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A:
哈哈,这东西确实关注的人比较少。不过值得推荐。

网友B:
了解一下又何妨

网友C:
好东西,我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小弟有个问题,当我们在选用保险丝的额定电流的时候有什么规律可以遵循,还有就是变压器和开关电源在选用保险丝有什么注意的地方,请大家探讨一下哦
谢谢

网友D:
好东东,要顶一顶

网友E:
避免“色环悲剧”,了解和**这些知识很有必要

网友F:
最后一点,不错

网友G:
我们的产品电源端用的保险丝经常烧,有可能是用的快断型的,大家推荐一下保险丝的大厂商。记得江苏有一家,三个字母的,现在记不清楚了。

网友H:
不同的材料和元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