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线的干扰疑问

楼主(2011-05-19):
请问:
      使用LM3404驱动LED,当打开LM3404时,测量MCU的+5V和GND的电压(基准点为电源输入负端),发现+5V波动波动比较小,但是GND端的波动比较大,有正负500mV。不知如何抑制这种干扰?

网友A:
这是PCB设计不当所致,需要重新设计,注意地回路的电阻要尽量小,可能的话,尽量使用大面积覆地层。

网友B:
共地出现问题。把大电流回路与其它回路隔开下。

网友C:
有一个术语叫:地弹效应。

这个嘛就比较类似了。

抓紧百度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