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压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1-05-19):
没用过可控硅,请高手帮忙看看,是否有问题,多谢!

网友A:
“请高手帮忙看看”
看什么呢?

楼主:
抱歉,因为一直不能上传图纸,没来得及说清楚;就想问一下:SCR接在电源的高端与低端,其触发电路有何影响?是否像MOS那样,高端驱动需要升压?

网友B:
这图上电,绚丽的鞭**声

网友A:
1、你图中的地线符号,不能是真实大地。
2、图中的VSS,其负端必须接在二极管D1负端(晶闸管阴极)。

楼主:
不能确定:SCR接在线圈与地之间,和上面的电路有何不同?

网友A:
7楼:
你最好是把你图中的“地”符号去掉。在此毫无用处,反而容易产生误解。

网友C:
这种电路最多做个开关,或加热器之类的时间分段导通调功率,用于相控调压,根本不实用,问题多多也。

网友C:
充其量,只是个调压原理。

网友D:
采用MOC3023和可控硅芯片来弄

网友E:
楼上真想做固态调光 还是继电器  设计不对哦
这样上去DI/DT  可控硅 一下玩完!

网友E:
还1到10H啊 选用1200V的 再加RC吸收回路 调导通角嘛 (过零调节)
可控硅在直流电路中 是无法调节的  去掉那个桥!
楼主啊 可控硅 你再吃吃! 纯新手 !

楼主:
多谢各位!!!
其实我连新手都算不上,外行一个;花了不少费用,找了数个合作者,都不尽人意,所以才赶鸭子上架;
那位有兴趣,请再看看这个,请不吝赐教,单聊有偿亦可。yajihu-1@163.com

楼主:
要求:
1、采用MCU控制,通过SCR或MOS驱动一个电磁线圈,时序逻辑:高压脉动直流220V1A输出100MS,改为低压(10V)30MA输出;
2、长期工业环境使用。
设计了5款个电路方案,没有实际的电源工程经验,不知如何取舍,敬请大家赐教。
几个重要问题:
1、SCR与MOS哪个可靠性更高,更适合该功能,当然也要适当考虑性价比;
2、单片机控制强电,是否需要完全隔离? Vcc与高压电源共地,是否干扰?
下载次数:0

网友:
分享本文到: [url=http://t.163.com/article/user/checkLogin.do?link=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36952&extra=source=21ic&info=%E5%85%B3%E4%BA%8ESCR%E8%BF%98%E6%98%AFMOS%E7%9A%84%E6%96%B9%E6%A1%88%E9%80%89%E5%9E%8B%E9%97%AE%E9%A2%98%20-%20%E7%94%B5%E6%BA%90%E6%8A%80%E6%9C%AF%20-%2021IC%E7%94%B5%E5%AD%90%E5%B7%A5%E7%A8%8B%E5%B8%88%E7%A4%BE%E5%8C%BA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36952&extra=]

模块电源《常见故障分析》免费下载!——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
LED驱动器诀窍和技巧网上资源下载
吉时利最新技术资料下载
参加技术研讨会,赢取千元数码产品

网友F:
电路错了

楼主:
To: 22楼
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