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TO DC的问题

楼主(2011-05-19):
如上图示,发现R5破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搞坏的,然后输出的电压就等于输入的电压,把CPU给烧坏,情况特别严重,请问,当R5断开时,为什么输出=输入??

网友A:
R5破裂,是开路。反馈端没有电压,当然输出为最大,对Buck电路是输出等于输入。

网友B:
估计是焊接不好造成的。或者机械应力造成。肯定不是电压或电流应力。

网友C:
既然电压过大会烧坏CPU,为什么不在输出端增加过压保护电路?当电压过高时,应当能够主动关断Buck电源。

网友D:
同意2楼的观点,R5,R6应该是反馈电路,决定输出电压。

网友E:
可以理解为R5 R6将VOUT电压分走,现R5开路,没有分走电压,导致的VOUT最大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F:
ls
R5R6构成是电压反馈,芯片会根据反馈的电压值自动调整占空比,反馈电压小于给定电压,占空比就变大,当R5断开后反馈值=0,占空比便不断增大,直到最宽。

楼主:
是啊,就那个电阻破了,几万块钱没了...呜呜..

网友G:
LMZ系列可以,你用多大电流呢?

网友H:
R5断裂,反馈无输入,永远达不到内部电压,PWM占空比一直上调,直到100%,那就是输入电压了

网友I:
LZ,不知道什么CPU要“几万块钱”?

PS:
设计的人少根筋,没有考虑意外情况下的冗余、保护。

楼主:
11楼,是烧了一堆板,一块板上有几个比较值钱BGA。
现实中有几个公司,又有几个人会对DC TO DC的输出做保护呢?

楼主:
如果R5焊了,R6没焊接,输出会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