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3210-psocEVAL1的MINIPROG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1-05-19):
在PSOC Designer中project的setting的debugger中和tools的option的debugger中只有LPT1、LPT1和LPT3的选项而没有MINIPROG,然而在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中却能找到miniprog的驱动,PSOC Programmer中也有miniprog的选项。
当在psoc designer中debug菜单中选择connect是就会出现“could not connect to ICE”的对话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应该怎么解决啊????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好多天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大侠们啊!

网友A:
你可能把psoc1和psoc3/5的debug方式弄混了,psoc1是用cy3215来debug的,所以只有连上cy3215才能调试。miniprog只是用来烧写程序的

楼主:
哦,原来miniprog只能烧程序呀,那我的CY3210-PSOCEVEAL1这套开发板没有cy3215DEBUG的工具呀,怎么会这样?那怎样才能正常的debug呢?

网友B:
要DEBUG PSoC1, 需要CY3215, www.cypress.com -> search > CY3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