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辨焊在板子上的三极管的类型及极性(SOT-23封装)

楼主(2011-05-19):
MCU控制板子上有十几个三极管,只知道是用来做开关用的。但厂家型号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知道管子是NPN或PNP,以及E.B.C极性?
管子上有"marking code",但我觉得各个厂家的印字不一样,所以不能以marking code去推断管子的型号。

网友A:
极性可用通表量,一般上面那个脚是c,左下脚是b,右下脚是e.
你拿一个直插型9012比较一下就可确认了.

型号确实很杂乱无章,但也只有通过marking来查.

这里有一些工具和经验可参考一下.

〓◆ 贴片代码查找工具 3册 ◆〓 , 你会用得着滴哦, 重整版

楼主:
隆重感谢老T叔的慷慨无私

网友B:
NPN和PNP很好界定。

用一个电阻接B级,控制电阻前端,看三极管是否导通,如果为高时,三极管通了,则为NPN,如果为低时,三极管通了,则为PNP

网友A:
一般倒查贴片型号多半是焊在PCB板上的东西,所以用通表量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