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楼主(2011-05-19):
发送器输出信号电平为什么只有正的没有负值呢,很急多谢了

网友A:
数字信号只有0和1,哪来的负值

楼主:
用示波器测量AB时,信号不应当在,+ - 5之间吗,我的为什么只在0-6V,分别对地测量时,相减可以在-5---5V之间。这是为什么了?

网友B:
485是单电源供电的,AB信号对地当然都是正压,AB间的电压差关系决定了逻辑状态。

楼主:
我直接测AB之间的压差应当是多少?我的AB压差只有5V

楼主:
同志们我的问题解决了,是因为供地的原因,所以用示波器单侧都正常,当测AB时,示波器的地让其中一信号接地了所以测不出来负的,呵呵

网友C(2011-07-21):
:)我困住了

网友D:
是啊,所以一般用示波器,最好是将示波器的地线断开,呵呵,将示波器的地线的那个插子掰弯了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