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如何设计啊

楼主(2011-05-19):
单片机系统供电电源怎么设计,这个电源电路的参数,请行家解惑

网友A:
最常见的,小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7805。

网友B:
只要符合单片机的供电要求就可以。然后看负载,功率小的话可以用RC,电阻分压,变压器...

楼主:
继续,越来越详细吧

网友C:
那楼主打算用什么供电,市电?电池?

楼主:
市电供电,做个电路。让这个电源,抗干扰好点,我这个系统,用电池供电行,不用电池,就要受干扰

网友A:
6楼:
我在2楼所说的电路,220V输入端加较大的共模电感,再加两支电容到地(真实大地),如果不行就加两节共模电感和电容滤波,必要时变压器初次级之间加屏蔽并接地,所有电源部分放到金属盒内并将金属盒接地,估计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真烦,下不了东东

楼主:
maychang

    关键,这些滤波器件的参数选不好,变压器,也不好选。是不是有比较通用的电源电路

网友A:
9楼:
一般来说,小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7805的方案抗干扰能力已经足够普通环境使用,只有电磁环境非常恶劣时才需要对220V进线进行滤波。估计你是在家中或是实验室中试验电路,那么小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7805的方案就够了。

楼主:
我这个现场,有高压对地放电的电弧,所以想做个考究点的。

网友E:
不能快速进展的行业和发展会出现多少种效果在里面

楼主:
大家实事求是地来点观点吧,

网友F:
你的需求很不明了啊,输入多少?交流直流 ,若是交流:变压器+整流+LM7805或者AMS1117-3.3;若是直流,去掉前面两项

楼主:
zjszjtk发表于 2011-5-21 14:31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编辑 评分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6楼: 市电供电,做个电路。让这个电源,抗干扰好点,我这个系统,用电池供电行,不用电池,就要受干扰
不断地实践、不断地学习

楼主:
输入和输出不会设计,所求指导

网友G:
建议楼主做一个小功率开关电源。AC-DC
建议采用芯片2845!
或直接购买便宜的电源,市场价几块钱的500MA左右12V的开关电源很多啊!减少设计成本!

网友H:
远大于 12V

楼主:
求一个电源电路吧,看来没有人具体能设计啊。谁有单片机系统的电源电路图啊,市电——》+5v

网友I:
你要电源电路,总的给个具体的电流值吧,否则是求不来的

网友I:
实在不行,你买个手机直冲,剪掉头子,里面红黑2根线到你的板子,一般直冲都是500ma 够你的单片机用了

网友H:
请行家解惑

楼主:
手机充电器不行,试过了,请不要建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