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0VAC转220VDC 20A电源要怎么设计啊?

楼主(2011-05-19):
请问交流220V转直流220V20A电源要怎么设计啊?需要参看那些资料,注意哪些问题?本人是菜鸟,拜求各位大侠指导。

楼主:
如题,自顶一下

网友A:
需要掌握的方向是什么 还是有效果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来给电机供电

网友B:
大电流的整流桥,LC滤波

网友C:
路过,正在找12V10A的直流稳压电源。电路图。

网友D:
供直流电机,不需要LC滤波,电机本身就是个相当大的电感。
但220V交流是有效值,桥式整流后的直流到不了220V,只有200V还欠一点。

网友E:
要求低直接整流,要求高用大功率开关电源;

网友F:
8楼说的不对吧,我印象中应该比220高啊。市电中的单峰值应该是310v!滤波后肯定要比220v要高!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D:
10楼:
纯电感滤波,整流输出是交流平均值。
不能“觉得”,应该计算。

网友F:
为什么是平均值?
那来讨论下负载是纯电阻的情况,此时的直流分量应该是交流的平均值吧!
但要接电感负载还是这样的情况的话,电感的储能放到哪里了呢?

网友D:
12楼:
建议看看《电路基础》,再计算。

网友F:
我试验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如maychang所说!在纯电感负载的情况下,负载两端电压还是脉动直流,负载没起到滤波的作用。所以平均值是有效值的0.9倍。但是你在8楼说不需要lc滤波,为什么呢?要是用电容滤波电压肯定会提高啊!

网友D:
14楼:
这么大功率的整流负载,最好是不要用电容滤波。电容滤波当然可以使输出电压提高一些,但功率因数变差,电源和整流管工作状况恶劣。

“电感负载,负载两端还是还是脉动直流,负载没起到滤波的作用”
负载两端确实是脉动直流,但负载中的电流却不是脉动的,而是相当接近纯直流,这就是电感负载的滤波作用。
估计你并没有实际试验,仅是仿真。那么不妨仿真看看电感中的电流。注意,世界上没有理想电感,线圈总是有些电阻的。实际电感是理想电感与电阻串联,看电阻两端的电压,即可知电感中的电流。不妨用电感量为10H,电阻为10ohm仿真。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大侠,我以前从来没有设计过,所以也不知道从哪着手,或者用什么工具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