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在这种情况下有BUG,PWM输入问题,请香主解答

楼主(2011-05-19):
这是技术手册关于PWM输入的描述:
该模式是输入捕获模式的一个特例,除下列区别外,工作过程与输入捕获模式相
同:
●  两个 ICx信号被映射同一个 TIx输入。
●  这 2个 ICx信号为边沿有效,但是极性相反。
●  其中一个 TIxFP 信号被作为触发输入信号,并且从模式控制器被配置成复
位模式。
    现在偶的程序要用到定时器四的CH3的PWM输入,但是技术手册上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了TI3FP3、TI4FP4,这种情况请问香主应该怎么配置那?
   备注:偶按照手册说明CH1,CH2通道上的PWM输入都已成功(因为TI1FP1,TI2FP2都可以找到其对应的寄存器)。

网友A:
选择TIMx输入触发源TIM_InputTriggerSource值只有TIM_TS_TI1FP1 、TIM_TS_TI2FP2,没有TIM_TS_TI3FP3和TIM_TS_TI4FP4

楼主:
BUG如楼上

网友B:
芯片就是这么设计的,CH3和CH4本来就不可以做PWM输入呀,这怎么成BUG了?

楼主:
哦,那是我理解错了,谢谢,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