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载开机电压波形--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1-05-19):
电源空载开机,主电路先上电,然后闭合控制电路ON开关,发现了一定的超调,但是超调后为什么又有一个电压下跌呢?大家说说是PI调节的那个环节没有处理好的缘故?谢谢

网友A:
没有电路单凭一个波形分析比较困难吧.

网友B:
阻尼振荡   好像没事

网友C:
对于集电极开路直接驱动MOS的芯片来说已经很好了!羡慕楼主的示波器!:$

楼主:
如何减少这种阻尼振荡?

3# Siderlee

楼主:
俺的是移相全桥,用的脉冲变压器驱动MOS:L

4# 别叫我菜鸟

网友D:
这个波形,已经不错了。

楼主:
俺做过的另外一个机器,功率等级差不多,空载开机的超调但是没有这个电压下跌,maychang你认为会不会是发生了一定的振荡导致?

网友D:
8楼:
是振荡,阻尼振荡。
你所说“另外一个机器”有超调但没有这个电压下跌,那是“另外一个机器”阻尼较强。
修改你的反馈环路参数,可以做到没有这个电压下跌,甚至没有超调,但输出的响应速度多半会变慢(上升下降沿变缓)。这二者只能折中选择。

楼主:
喔,感谢maychang,再请教一个问题:在输出电压超调的瞬间,由于反馈电压大于给定电压,所以PI调节器的输出是瞬间跌到负向最大值的,以TL082为例!然后再回到正常的运算值,那么在这个PI输出负向最大值的瞬间(大概在几十ms内吧),控制芯片的PWM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马上打到极小占空比么?

网友D:
10楼:
那倒不一定是极小占空比,但比稳态(长时间之后,输出已经稳定)时的占空比要小是可以肯定的。

网友D:
另外,“在这个PI输出负向最大值的瞬间(大概在几十ms内吧)”,一般没有几十ms那么长,几ms已经是比较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