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OS管内阻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19):
一般地说,MOS管导通电阻小,可以降低导通时的功耗。
但无论什么元件器件,追求某项指标必会影响其它指标。以MOS管来说,高耐压与低电阻是矛盾的,不可兼得。
所以不能说导通电阻越小越好,因为这是牺牲其它性能获得的。

楼主:
谢谢,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

网友B:
一般mos管额定电流越大,额定导通电阻也就越小
所以你想选一个mΩ级导通电阻的管子,往往只有几十A的大功率管才具备这个条件.

网友C:
我做的一个简易锂电池过流保护板,是对mos管的导通压降进行检测。为了取得合适的压降,我选了一个导通电阻为7毫欧的管子。当ds间流过10a电流时,足以产生0.7v的压降驱动三极管导通,从而切断驱动电路,达到短路、过流保护的目的。

网友B:
LS这个方案不大靠谱,拟用分流器采样较妥.

网友D:
我做的一个简易锂电池过流保护板,是对mos管的导通压降进行检测。为了取得合适的压降,我选了一个导通电阻为7毫欧的管子。当ds间流过10a电流时,足以产生0.7v的压降驱动三极管导通,从而切断驱动电路,达到短路、过 ...
引用 网友C:

倒是见过做逆变的用此法

网友E:
5楼: 我做的一个简易锂电池过流保护板,是对mos管的导通压降进行检测。为了取得合适的压降,我选了一个导通电阻为7毫欧的管子。当ds间流过10a电流时,足以产生0.7v的压降驱动三极管导通,从而切断驱动电路,达到短路、过流保护的目的。
*******************************
7毫欧 x 10a=70mV,何来0.7V?

楼主:
8楼的结果很给力啊。一语中的、

网友F:
正纳闷呢,咋算出来的.

楼主:
:)  也不要拿着这个结果不放了,还是哪位高手多拿些具体的例子出来给大家论证吧。不胜感激。

网友B:
其实MOS管的内阻与电流是非线性的,不能这么算,要看特性曲线图.

网友G:
丁定订顶鼎

网友C:
O,对不起,深夜回帖有点不够清醒。实际我用的三极管,在微小电流下导通电压也低于0.7v,这个过流点需要计算。大致的原理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