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FPGA的引脚定义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11-05-19):
(无正文)

网友A:
看PCB布线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这些没别的了?确定吗?

网友B:
如果仅应用为普通高低电平,在参考电平相同时,引脚可以随意分配,不过时钟最好接FPGA专用全局时钟,当然不接也可以

网友C:
原来如此。

网友D:
"在画原理图时,看到很多例子就是引脚都不是按顺序排的"
估计LZ问的是原理图为什么和PCB的封装不同顺序。
原理图只是符号。

网友E:
Lz如果你想线走的好看点的话.可以PlanAhead工具来手动布..

网友F(2011-06-24):
超人说的对

网友G(2012-11-08):
最起码得等长度,要不信号容易错误的吧

网友H:
xilinx 的 planahead可以帮助设计人员解决IO的分配,参见如下: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om/iclist-120.html

网友I:
xilinx 的 planahead可以帮助设计人员解决IO的分配,参见如下: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s://bbs.21ic.com/iclist-120.html
引用 网友H:
开始显摆自己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