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如果用于3节7号充电电池选哪个型号

楼主(2011-05-19):
(无正文)

网友A:
电池供电当然是低压的省电。4.5VL估计可以(测试时常在5V下跑也未见异常。。),不行就LDO或DC-DC吧。。。 :)

网友B:
两个都不合适,我看你还是去找个宽压的好了。

网友C:
镍氢电池典型电压1.2V 3节串联充满了会超过3.6V 不过用在F上似乎不够 L应该是设计成3.3的 用了可能会烧了吧... 换电池不行么?磷酸铁锂电池典型供电范围就是2.2~3.3这个区间

网友D:
两个都不合适 ,3节镍氢 新电池接近约3.9V; 3节碱性 新电池大概4.9V每个电池放电到1.1V早就没电
还是换IC或考虑加4颗电池

网友E:
很多品牌的MCU工作电压是2.2V~5.5V,比如holtek,EMC,松翰等,价格也都不贵,STC+LDO的成本也不见得低,干嘛非要在这里纠结呢!

网友F:
楼上说的解决路数比较好啊!

网友G:
用低压版的即可,镍氢电池的端电压为1.2V,三节为3.6V,虽然新充好的电池开路电压较高,但带载时也不会高于4V,芯片可以承受。

网友H:
电池供电的话还是别考虑这个片子吧,功耗大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