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多层PCB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19):
Internal Plane Warnings :
Primitives found on Internal Planes :
VCC
GND
画多层PCB板进行DRC检查的时候出现如上警告,什么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另外如图所示,最大的方框表示板子的大小,我将内电层分成两个区域V1和V2,请问区域3没和任何网络连接的,会被敷铜吗?:) :handshake

网友A:
怎么画多层板子的??

网友A:
是不是像画层次原理图一样的?

网友B:
正片没出过。
负片会。
如果是6X00的话,就用anit etch给填满。
274x的话,可以用router keepout给填满。

楼主:
呼叫胖哥:)

楼主:
4# Forward001 这位仁兄,你说的正片和负片是什么意思?我用的protel99se画的板

网友C:
我对内电层不熟悉,我笨人用的是笨方法覆铜。

楼主:
7# pa2792 :)

网友C:
好像印象中内电层是负片形式,就是你画线的位置没有铜,空白的地方都会覆铜,所以你板子里就应该是你分割内电层的几根线的位置没有铜,其它的地方都是覆铜的。

楼主:
9# pa2792 我想应该也是这样,这东西做过的和做PCB板厂里的人应该知道:)

网友D:
要是正片,没有覆盖就没有铜,要是负片没有覆盖就全是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正片和负片? 我用99软件没有接触过这个名词:)

网友E:
没接触过不表明不存在,allegro里边每次用正片还是负片可以设置的

楼主:
14# lelee007 请教一下这位仁兄,allegro怎么打开和设置?

楼主:
13# pa2792 :handshake  第4和5页看不到,不知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胖哥分享的资料。不过下面的这个警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像也无关紧要的。上次做了一块四层板,也出现了如下警告,但还是做了,回来功能都是正常的。
Internal Plane Warnings :
Primitives found on Internal Planes :
VCC
GND
希望做过多层板的前辈指点指点,谢谢了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问题已解决,结贴散分:)

网友:
刚好要学

网友F:
没画过四层板的关注了
大家有没有好的学习资料,推荐下

网友G:
多层板不是点击相应层,即可手动布线?多边形即可覆铜?负片、正片什么意思?

网友H:
不要用负片
全部直接覆铜最简单

网友I:
电源层和地层的名字重复了吧,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会覆铜,因为PCB编辑的时候加电源层和地层应该是平面层而不是布线层,空的部分建议还是连上网络。

楼主:
25# sunlin0112_1 没有重复

网友J(2015-04-10):
引用 楼主:
25# sunlin0112_1  没有重复

请问一下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K(2018-05-24):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问题已解决,结贴散分:)

求教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