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TLP521-1,IF和IC 怎样对应数值?

楼主(2011-05-19):
想用TLP521-1检测电流(象电流互感器的用法),以检测外围的开关有几个闭合了。

521输入端:+5V---限流电阻---TLP521的LED端正极----LED负极----外围开关电

                 路----接地。

521输出端:+12V---取样电阻(也起限流作用)---521输出端的C----521输出端的

                 E----接地。

在输出端的取样电阻和521输出端的C之间接CPU 的AD口,产生约0.5V-4.5V电压。

外围有5个开关,每合一个开关电流增大约3mA,如闭合一个开关则电流为1mA,合2个开

关后电流为5mA,全闭合后总电流为20mA.

那么每合一个开关521的输出电流对应是多少?

看PDF文件,有个IC-IF对应图,是否就是查这个图?这个图怎么有2条上升的线?应看

那一条?另外怎么PDF文件上也没有说不同521-1之间这个输出电流的公差范围?

网友A:
请不要把普通光耦当线性光耦使用。

楼主:
请推荐一个线性光耦,谢谢!我查了一些帖子,怎么很多说521是线性的,那PC817是线性的吗?

网友B:
TLP521和PC817,都不是线性光耦。

网友A:
线性光耦至少十几个银子,怎么可能是几毛钱就能搞定?

楼主:
谢谢了,十几个银子我就不想用了,我看了半天PDF,就没看出521怎么线性了。谢谢2位了。

网友C(2012-03-02):
6# qianlong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