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的c语言指令中,循环左移的命令是什么?

楼主(2011-05-19):
STM8S的c语言指令中,循环左移的命令是什么?

网友A:
C语言中没有循环左移的操作。

网友B:
1# tongxin076

网友B:
1# tongxin076 顶起啊

网友A:
你们在顶什么?:dizzy:

网友C:
估计是同学吧

网友D:
只有左移语句(C语音中一般没有指令一说,汇编中才常用): RTemp<<=1;   //左移一位

网友E:
嵌入汇编,没看过STM的指令表,不知道有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谢谢您的解答! 我是做一个GPIO的流水灯
temp=temp<<1;
    delay(1000);
    PD_DDR=temp;
    delay(1000);
    if(temp==0X80)

      PD_DDR=0X01;
      delay(1000);
      temp=PD_DDR;    这是我编写的程序,从第一个灯到第8个灯都在正常的时间间隔变换,但是从第8个返回第一个时是瞬间过去的,增大delay的值也只是改变1~8的变化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您的解答! 我是做一个GPIO的流水灯
temp=temp<<1;
    delay(1000);
    PD_DDR=temp;
    delay(1000);
    if(temp==0X80)

      PD_DDR=0X01;
      delay(1000);
      temp=PD_DDR;    这是我编写的程序,从第一个灯到第8个灯都在正常的时间间隔变换,但是从第8个返回第一个时是瞬间过去的,增大delay的值也只是改变1~8的变化时间。我想怎样才能改变第8个到第一个的时间,跟之前的都一样呢?

网友F:
你用if判断 到了第8个就重新亮第一个,并且直接将值写给I/O口。但之前用的变量好好的不用了。还把I/O赋值给变量。PD_DDR是地址能赋值吗?仔细去看书上指针是怎么回事
在第8个到第一个之间加个延时,先记住 给变量赋值,再变量写给I/O

网友F:
PD_DDR是地址,不能被当做值赋给其他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侠,我只是初学者,不用if的话,亮到第8个灯后就不再亮了!请给明确的修改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