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207c8易坏

楼主(2011-05-19):
以前用过stm32感觉不错,近期又加入stm8s,采用stm8s207c8做个项目,结果发现很容易坏,且都是IO口坏,不知何故?大家有类似情况吗?

网友A:
不会吧,用过,感觉还好

网友B(2011-07-07):
开始接触 暂时还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C:
感觉还行

网友D:
坏了好多片,公司的钱,不在乎.

楼主(2011-12-13):
后来就好了,不知是用的芯片正好有问题还是焊接问题。

网友E:
这个原因很难说,以前也遇到过烧坏了好多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