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R还是MOS的方案选型问题

楼主(2011-05-19):
电路功能要求:
1、采用MCU控制,通过SCR或MOS驱动一个电磁线圈,时序逻辑:高压脉动直流220V1A输出100MS,改为低压(10V)30MA输出;
2、长期工业环境使用。
设计了5款个电路方案,没有实际的电源工程经验,不知如何取舍,敬请大家赐教。
几个重要问题:
1、SCR与MOS哪个可靠性更高,更适合该功能,当然也要适当考虑性价比;
2、单片机控制强电,是否需要完全隔离? Vcc与高压电源共地,是否干扰?
3、上述问题,都是希望建立在工程应用层面上,而非理论。

楼主:
解释:功能要求高压直流需要调压
1、MOS驱动采用PWM+ PCM调压,10KHZ;
2、SCR采用移相调压;
3、双向SCR采用电容降压;整流+SCR方案采用高低压双电源;

网友A:
既然负载是个线圈,就不可能实现“高压脉动直流220V1A输出100MS”。

楼主:
既然负载是个线圈,就不可能实现“高压脉动直流220V1A输出100MS”。

1A指的是峰值电流,作为器件的选型依据,100ms不一定要求精确,希望深入请教

网友A:
4楼:
记得“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吗?E=Ldi/dt。
如果要求电感中电流非常快速地变化,那就需要很高的电压。
现在电压已经确定是220V,时间是持续100ms,能否在100ms的一小部分内(例如5ms)电流从零上升到1A,或从1A降到30mA,就要看你的电感量多大了。

楼主:
谢谢!
电路的功能:给图中的电磁线圈供电:100ms时段的220脉动直流,然后变为低压(9-15V)的脉动直流或稳定直流,哪个方案更合理?

网友A:
6楼:
先别说谢,把你的“电磁线圈”多大电感量搞清楚吧。

楼主:
1-10H(动作过程中,磁路变化),380hm,

网友A:
10H电感,施加200V直流电压,电流从零开始上升到1A需要50ms(不考虑线圈的电阻)。然后反向施加200V电压,电流从1A下降到零,又需要50ms。已经100ms了,谈不到保持。
而且,这是反向施加200V所需要的时间。你的图中,电感两端并联二极管,那么电感中电流从1A下降到接近于零(30mA)需要大概5秒钟时间。

楼主:
所说的电磁线圈就是接触器的220VAC线圈,测量电感:分闸1H,合闸10H,220VAC驱动的动作时间20ms左右,220VDC脉动的动作时间16ms;峰值电流1A,这些都是实际测量值;可否私下请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