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DM9161,MDC/MDIO上没有信号

楼主(2011-05-19):
DM9161地址是19,ucos下,tcpip协议栈,在开发板上已经调试通过了,但是芯片不是9161.板子上lpc和9161的信号连接没问题,50m的晶振也有,复位脚电平2.67V超过2V,但是lpc发送的mdc和mdio都没有信号。
mdio已经4.7k上拉,图上没有。
请指教!!

楼主:
感觉应该是lpc的问题,因为mdc没有信号,但是信号连接没有问题,mdc的初始电平也是对的。参考周立功lpc2478的开发板。

网友A:
你到底是问啥呢?芯片不是9161那是啥嘛

楼主:
周立功lpc2478的开发板上的phy芯片不是9161,是KSZ8041NL,然后修改了官方的tcpip协议栈,在开发板上可以用。
但是公司自己设计的板子上不行。

楼主:
在zlg的版面中有答案了,送分结贴.

网友B(2011-12-07):
目前市面是有一批DM9161IC本来的BUG的·REMARK的芯片在流通、有可能是IC本身问题索导致。如方便的话。把你DM9161加变压器部分线路给我帮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