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系统板

楼主:
第一次画2层的PCB,是基于51单片机的开发板,希望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2011-05-19):
直接上传图片吧,方便别人看,你这样别人还得下载下来。

网友B:
电源线太细了吧

网友C:
可能你的功能可以实现,但是有些细节还是建议你改动,不然对自己以后的PCB设计会有影响
1. **你的线宽都一致,就像5楼提的,根据你的电流调整你的线宽,最好能将地线可能的加宽;
2. ***关键器件下方不能走线(信号线、电源线):晶振;
3. **走线不要走直角;
4. **电源走线比较差:主要器件最好与走分支电源线,不要串接;
?没看到你的供电方式:是USB?考虑过你的整版功耗么?你的电源处理呢?

网友D:
帮你上图

网友E:
参考6楼的意见。
从人的操作习惯上而言,按键应该放在右下角区域,比较好操作。

网友F:
唉,还做这种板子干嘛,都滥大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