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52 能不能陪 EASY JTAG 仿真调试?

楼主(2011-05-19):
请问一下各位,lpc1752 能不能陪 EASY JTAG  仿真调试? 现在手边有一个easyJTAG  ,不知道能不能仿真LPC1752  cortex M3 的芯片?

楼主:
H JTAG 可以keil uvision 4下仿真LPC1752,不知道easy jtag 能不能仿真LPC1752.

网友:
淘宝的ULINK2也就100多,我用的比较顺手。建议先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