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反相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1-05-19):
1、反馈电阻若是小于前面那个电阻, 此电路会有放大倍数小于1的作用?
    衰减了?
2、运放有“输入电压范围”的要求,这个 “电压输入” 只的是哪处电压? 是A点处的电压  还是 反相输入点处的电压?

    若是指反相输入点处的电压值,这里反相输入点电压应该是接近于零了,岂不是一直满足运放 输入电压范围的要求?

网友A:
1、是。
2、指运放输入引脚处电压。你的图中,运放反相输入端未必能够“一直满足”运放输入电压要求。

网友B:
分共模和差模,共模太大会影响运放放大性能,差模太大,输入管be必然有一边承受反压,太大就会像二极管一样被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举个情况呗

当a点电压过高的时候,反相端就不满足虚短了,是这种情况吗

网友A:
4楼:
不必举什么了,你自己已经说清楚了。“当a点电压过高的时候,反相端就不满足虚短了”。
更准确地说,是运放输出饱和(无论正向还是负向),导致运放不再工作于线性区,虚短不成立。

网友C:
虚短只有在满足线性区和是负反馈时才成立的

网友D:
放大倍数在那放着呢,输入电压放大后不能超过电源电压(假设不是轨对轨)

网友E:
1.是衰减
2.有共模输入电压和差模输入电压两种

网友E:
1.是衰减
2.有共模输入电压和差模输入电压两种。

网友F:
运放应用分析基本步骤:工作区--》具体分析--》应用
1、运放是否引入负反馈、正反馈、无反馈?在有限输入信号幅度的前提下:
2、引入负反馈,则运放工作在线性区,输出电压随着输入电压的线性[比例]的变化,同时满足虚短[v+=v-],虚短[I+=-I=0],然后根据电路基本定律得到电路的传输函数进行分析;运放在线性区通常构成各种运算电路。
3、无反馈,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通常构成简单的比较器[单阀值、单门限],输出电压只有高低两种状态,代表二进制的逻辑,输入端满足虚断,简单比较器灵敏度很高,同时也极易受到干扰。
4、正反馈,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通常构成滞回比较器[双阀值、双门限],有了一定的容差范围,输出电压只有两种状态,滞回比较器可视为从幅度的角度的抗干扰措施,不同于滤波器从频率角度的抗干扰。高低门限、阀值可根据现场干扰信号的幅度进行调整,灵敏度和相位差存在矛盾。
5、滞回比较器通常和积分电路构成各种非正弦波的振荡器。
6、运放在线性区和非线性区的特点正好对应着将真实的模拟世界转换为计算机可处理的数字世界。从真实到虚拟,从模拟到数字。
7、运放构成的模拟比较器和VCO是传感器领域广泛使用的一种技术。
8、运放和恒流源是模电的精髓。
.......请前辈补充......

网友G:
1、反馈电阻若是小于前面那个电阻, 此电路会有放大倍数小于1的作用?
    衰减了?

是的,解释从略。

2、运放有“输入电压范围”的要求,这个 “电压输入” 只的是哪处电压? 是A点处的电压  还是 反相输入点处的电压?
    若是指反相输入点处的电压值,这里反相输入点电压应该是接近于零了,岂不是一直满足运放 输入电压范围的要求?

A点的电压。
反相输入点处的电压能否为0,得看在A点既定输入电压下,运放输出端是否有足够的拉动能力。在此,如果A点电压为正,则输出电压必为负。也就是由输入电阻过来的电流如果因为输出电压负到可以将其抽光,则反相输入点电压为0,如果抽不光,则不为0。
什么情况下才抽不光?显然,在输入电压范围过大的情况下,因为运放输出电压负得很有限,因而,抽不光是完全可能的。

网友H:
楼上解释的很清楚,受教了

网友I(2013-03-08):
16楼说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J:
继续教育,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