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音频的问题?

楼主(2011-05-19):
我在录音的时候总是有噪声,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可能是硬件的毛病,多数情况下应该是硬件问题。

楼主:
我感觉软件上不可能吧,软件上好像只管放大罢了。

网友B:
好萌的问题,你是用DSP处理音频吗》?如果是的话,那是内部软件处理不好,有失真

网友C:
DSP进行音频处理是不是小题大作了

网友D:
我觉也是

楼主:
这个处理背景噪声都用什么数字信号处理的算法啊,谁有C的源码啊,分享一下,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