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栅极电流

楼主(2011-05-19):
MOS栅极电流是否有限制,不能小于多少或者不能大于多少, MOS管的数据手册中没有栅极电流IG这一项数据

网友A:
没有此项限制。

楼主:
那么说,MOS管的栅极驱动电流10uA、1mA、10mA等等都行,只要栅极驱动电压足够就行了

网友B:
那么说,MOS管的栅极驱动电流10uA、1mA、10mA等等都行,只要栅极驱动电压足够就行了
引用 楼主:

虽然没有驱动电流这一项,但有栅极电容值的参数项
实际中根据开关频率及此电容值共同决定驱动电流

楼主:
那么怎么算啊,这么复杂

网友A:
4楼说得对,必须根据开关频率(准确地说是上升下降沿时间)及MOS管输入电容(包括米勒电容)来计算。

楼主:
怎么算才是重点啊

网友A:
7楼:
电容量的定义,C=dq/du。电流的定义,i=dq/dt。消去dq。
实际上,功率MOS管资料中都给出开关(开或者关)一次所需要的电量,根据此参数和上升下降沿时间即可计算所需要的电流。

网友C:
MOS的栅极驱动电流不是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MOS管是电压型器件,栅极电流是栅极电容充放电的结果,跟晶体管的基极电流概念不同,该数值不必太介意。

楼主:
比如说,MOS管的Qg=16nC,PWM驱动频率为8K, 那么MOS管的栅极驱动电流为多少,大于这个行不

就是怕MOS管栅极驱动电流太大或者太小,造成MOS管损坏或者工作不正常

网友A:
10楼:
光说驱动频率为8kHz是不够的。在8楼我已经说过了。

楼主:
"电容量的定义,C=dq/du。电流的定义,i=dq/dt。消去dq。
实际上,功率MOS管资料中都给出开关(开或者关)一次所需要的电量,根据此参数和上升下降沿时间即可计算所需要的电流。"
功率MOS管资料中都给出开关(开或者关)一次所需要的电量是哪个参数

Qg=16nC,tr=120ns,tf=60ns, f=8kHz,    这些参数能算了吧, 请问怎样算MOS管的栅极驱动电流

网友A:
12楼:
“这些参数能算了吧”
不能。

楼主:
为什么,能不能给个例子看看

网友A:
14楼:
“为什么”
再说一遍:在8楼我已经说过了。

楼主:
还差这个“功率MOS管资料中都给出开关(开或者关)一次所需要的电量” ?

那么功率MOS管资料中都给出开关(开或者关)一次所需要的电量 是MOS管手册中的哪个参数,

网友A:
16楼:
这个参数。你已经给出。

楼主:
"
电容量的定义,C=dq/du。电流的定义,i=dq/dt。消去dq。
实际上,功率MOS管资料中都给出开关(开或者关)一次所需要的电量,根据此参数和上升下降沿时间即可计算所需要的电流。 "

那么怎样算出MOS栅极驱动电流(根据上面所说),i=(c.du)/dt , 不就是差 du 吗, du是什么参数

网友A:
18楼:
第三次说:在8楼我已经说过了。

网友D:
MOS栅极电流是否有限制,不能小于多少或者不能大于多少, MOS管的数据手册中没有栅极电流IG这一项数据
引用 楼主:

去买一本《高速电路设计实践》,

这本书上就这个问题说得非常好,非常详尽。

除此外,其他方面也是非常棒,

整本书没有任何废话,

我认为这是一本水准很高的书籍,

非常值得搞硬件的电工一看。

楼主:
《高速电路设计实践》  这本书听起来是高速电路的设计,MOS管的驱动电流求算好像不算是高速电路范围内吧

网友A:
老tyw发的《功率MOSFET驱动技术相关专辑 11册 104M》
现在在本版首页。

网友D:
里面讲到了这个,
讲的东西不完全是高速电路相关,
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基础。
实际上非常适合搞硬件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