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D4066为什么控制端接低电平,输出还有电压

楼主(2011-05-19):
各位大侠,小弟想请教一下我是用74HC573去控制CD4066,当74HC573是低电平时,CD4066的输入端接4V,为什么输出测到2.3V的电压?

网友A:
re LZ:

控制端低时,器件为“断开”,相当于开路,自然不可能测量到一个确定值。

网友B:
该电压是感应电,你用模拟表测试就不会有,数字表的输入阻抗很高。

网友C:
CD4066应该是要正负供电的。控制信号也要正负控制。

要关断,得给负电压。

不知道你的CD4066是怎么供电的。数字和模拟

网友D:
CD4066单电源可以正常工作的

当然,不管是模拟开关还是机械开关,任何开关都有导通电阻和泄漏电阻,只是模拟开关明显些罢了。
可以在输出端宾格10k电阻试试。

另外,要注意选择合适的电源电压,保证信号范围任何时候都在电源范围内,并留有余量

网友:
不知道你电路的具体接法是怎样的,正常状态下,开关断开是没有电压的,是不是受你其他的电路的影响

网友E:
输出端后边接了什么,有可能是后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