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搞了几天没搞定

楼主(2011-05-19):
在家没事,玩起STM32来了,搞了几天没搞定,网上搜遍了的方法还是不能凑效。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一块空板上焊了片STM32F103VBT6,及必要的外围元件:电源、复位、时钟、存储器等,又接上调试端口。调试器用的是非正版的JLINK,V8。编译器用的是盗版的IAR。

当使用JFlashARM.exe,运行芯片解锁,显示成功,当target --> check blank 时提示:

- Blank checking (128 of 128 sectors selected, 1 range(s), 0x8000000 - 0x801FFFF) ...
- ERROR: RAM check failed @ address 0x20000000.
- ERROR: Write: 0x03020100 07060504
- ERROR: Read: 0x00000000 00000000

当使用命令行程序JLinkSTM32.exe时,出现以下提示:

芯片是新的,不应该锁住啊。

网友A:
HELLO,LZ你真幸运,ST有些芯片是要解锁的,被你遇见了,哈哈。。。。。。

楼主:
怎么解啊,闷啊!
看了本论坛里关于解锁的方法,“ 是这样的:一定要上电复位,系统复位是不行的!”,可是怎么也不行,当目标板断电后再上电(JLINK仍然插着),提示不能连接;用手动复位也不能解锁!!!

网友B:
LZ看到的或许只是表象,实际问题应该不是芯片被锁定,因为即使STM32的FLASH被读保护,用JLINK应该能解除读保护。

建议LZ看看用JLINK对STM32的SRAM进行写、读验证。如果写、读验证失败,那么多半是芯片某些引脚没有正确连接,比如VDDA悬空。

楼主:
谢谢IJK提供宝贵意见,我过去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查了,RTC引脚原来没有接,后来也接了。会不会是我疏忽,我再看看

楼主:
回IJK,刚才量了一下各电源脚,是用针在IC上面量的,不是在走线上量的,----都正常

网友C:
boot0和boot1设置?

楼主:
谢谢lyz980926,boot0和boot1=00。

嗨,我想啊,就这三个问题:一、板子,过去曾可以调试。二、JLINK,是新买的;三、连接线;一个一个找吧。

网友D:
终极方法:利用串口方式。;P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参与,终于搞定了!我将JLINK的输出口,拉几条线直接和板子焊接在一起,成功进入调试模式!!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E(2015-05-24):
楼主,我也遇到了你这个问题,两片芯片都是这样子,第一次烧录成功之后,第二次就出现在了你这种情况。。怎么都烧不进呀。。

网友F:
windows下jlink命令模式调试有没有汇编代码显示?

我只知道linux下jlink调试有汇编代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