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有LCD控制芯片吗?

楼主(2011-05-19):
驱动芯片和控制芯片啥区别啊

网友A:
从定义上来讲,他们是有区别的。简单来说LCD控制器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功能如同显卡在计算机中所起到的作用。LCD控制器负责把显存中的LCD图形数据传输到LCD驱动器(LCD driver)上,并产生必须的LCD控制信号,从而控制和完成图形的显示,翻转,叠加,缩放等一系列复杂的图形显示功能。LCD驱动器则只负责把CPU发送的图像数据在LCD显示出来,不会对图像做任何的处理。

不过在简单LCD显示上来说,区分可以不用那么明显。

CY的PSoC3/5你可以考虑一下,他们的链接如下
http://www.cypress.com/?rID=37989
http://www.cypress.com/?rID=48850

网友A:
http://www.cypress.com/?rID=48850

还有一些其他的,你可以在CY网上搜以下

楼主:
那个LCD驱动器和控制器是在一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