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的变压器驱动问题

楼主(2011-05-19):
各位高手,在调试用3844芯片控制的双管正激电源时,我用驱动变压器隔离驱动两个MOS管,原理图见图1,在没有接入驱动变压器时3844芯片6脚(电阻R24左边)输出波形见图2,接入驱动变压器后6脚波形变成了图3所示的上部的波形,相应的变压器输出波形是图3的下部,变压器输出的上升沿波形见图4,我变压器选用EE20磁芯,输出匝数20匝,输入匝数10匝。请问:我的驱动波形合适吗,如何使驱动波形的上升时间变短呢(调节电阻R15、R26没起多大作用)?
为何接入驱动变压器后3844芯片的6脚波形变化了,有何方法不让输入波形改变呢?
谢谢各位老师!

图1 驱动原理图

图2 3844芯片的6脚输出波形(此时没接入驱动变压器)

图3 接入驱动变压器后3844输出与变压器输出波形

图4 驱动变压器输出的上升沿

网友A:
记得我在楼主另一帖中回复过:Q1Q2还不如不用。

楼主:
谢谢版主,去除Q3与Q4后,3844的输出与驱动变压器的输出波形见下图,3844输出仍是变形了,我把原来的电容105调到471后3844输出波形要好一些,但变压器的输出却很差。

楼主:
请教版主,单纯就MOS管的驱动而言,我下图中的DS波形如何能改善呢?在MOS关断时出现振荡,我在10欧电阻(R26)上反向并联了二极管1N4148后仍是这样。出现这样的波形是否说明我的MOS驱动在关断时还要改进?图中的测试条件是只给MOS管VT3的D极通25V直流,只测这一个MOS管的GS波形和DS波形。图中上部为DS波,下部为GS波。

楼主:
maychang版主:按您的建议我已将推挽三极管去除了,电路图见图1,图中双向瞬态二极管的符号我没有找到,就用了两个串联的稳压管代替了。此时驱动变压器的输出(CH1通道)和驱动变压器的输入(CH2通道)波形见图2 ,3844的输出波形跟驱动变压器的输入波形基本一样,为何接入我的驱动变压器后3844的输出波形就变形了呢?我的驱动变压器的该怎么调整才能做到输入与输出波形良好呢?谢谢版主和众位高手!!

网友B:
按照要求走的路线和方式能有什么

楼主:
maychang版主:我现在就是用3844芯片6脚输出通过电容105后接驱动变压器,已经去除了图腾柱三极管,但发现3844本应输出的方波形状(也就是驱动变压器的输入波形)发生了变化,下图的上方是驱动变压器的输入波形,下方是驱动变压器的输出波形,最后一张图是制做的驱动变压器实物,用的是EE20磁芯,骨架是属于加长了的特制的。三个绕组绕在同一层里。请问版主:驱动变压器该如何改进才能让驱动波形近似于方波呢?谢谢! 驱动变压器的匝比是18:18:18

网友C:
找到想要的测试波形了.
下载分析.然后比较仿真波形找最佳参数.

网友A:
7楼:
驱动波形不可能做到绝对的方波,也没有必要。
驱动变压器磁芯用加长的特制更是没有必要,用这种绕制方式反而会使漏感变大。
波形不“方”,带有各种奇形怪状的毛刺等等,都是电路中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在脉冲作用下产生的。只有纯电阻电路才会有很“方”的波形,但纯电阻电路根本不存在。
估计你的电路不是做在电路板上,而是散件搭起来的,各元件之间引线比电路板上要长一些。做到电路板上以后会好一些。变压器绕制方法需要讲究。图中绕法可以保证两次级对初级的对称性,但漏感却比较大。两个次级和初级叠在一起,不能保证对称性,漏感却小得多。漏感最小的是双线或三线并绕,但各绕组之间的电容却却最大。所以只能折中考虑。

对你采用双正激电路有点疑惑,为什么要用这种不大容易讨好的电路?半桥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