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51单片机控制电热丝的温度

楼主(2011-05-19):
现在想用51单片机做一个能控制温度的电路.想要它能够达到预先设定的温度,但当温度过高时它会发出警告,现在温度传感器用的是DS18B20,现在想请教大家加热的装置用什么好?还有怎样才能控制它稳定在一个特定的温度(本人PID算法不太会啊...)

tyw
@zyb999 :去油香收.也不看看2011年的帖子,楼主还记得,哈哈
请问楼主还记得这份问答吗,我毕设刚好是这个,也有点搞不懂楼主当年的问题,是否能请教下呢

网友A:
“本人PID算法不太会啊……”
那就先学学PID算法。

楼主:
先不管PID算法,这个能找个朋友写一下,现在想解决的是电路问题.

网友A:
电路,用晶闸管,过零触发,控制周期数比较好。

网友B:
电热丝如果是交流供电,那么就用可控硅过零PWM,也可以用调相,后者干扰较大,如果是直流供电,那么就用MOS管PWM控制,控制算法不一定非要PID,简单的,用开关控制即可,类似电饭煲那样,关键看系统的滞后性如何。

网友C(2011-06-25):
请问楼上,用什么算法实现恒温状态的功率较好?系统的滞后性如果确定??
先谢谢!

网友B:
要求不高,用开关法即可,但要注意设定合理的开关点以避免超调,要求较高就用PID算法,系统的滞后性只能用实验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