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478+DM9161,MDC/MDIO上没有信号

楼主(2011-05-19):
DM9161地址是19,ucos下,tcpip协议栈,在开发板上已经调试通过了,但是芯片不是9161.板子上lpc和9161的信号连接没问题,50m的晶振也有,复位脚电平2.67V超过2V,但是lpc发送的mdc和mdio都没有信号。
mdio已经4.7k上拉,图上没有。
请指教!!
                                 感觉应该是lpc的问题,因为mdc没有信号,但是信号连接没有问题,mdc的初始电平也是对的。参考周立功lpc2478的开发板。
源代码在开发板上是调试通过后,稍作修改的。

网友A:
你的MDC管脚使能了没有?

楼主:
整个程序是修改了官方的协议栈板本,只修改了phy接口的函数,并且在周公的lpc2478开发板上已经调试通过了。
现在公司的板和开发板就是phy芯片不同,周公的是KSZ8041NLR1.4_MICREL。
公司的板上lpc是可以运行的,MDC 2V,MDIO 3.1V,就是没有信号。

楼主:
确实是没有使能,官方程序里NetNIC_LinkUp();     写在了NetBSP_Phy_HW_Init()函数的前面,而这个函数中初始化了mdc.在初始化函数后面再读9161,mdc和mdio上都有数据.
不知道为什么周公的开发板上就能用???
谢3B1105了.

网友B(2015-04-29):
你好,我想问下MDC上没信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