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 PO需要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1-05-20):
别人说。STC89c52的51 P0口已经内置了。不需要外加上拉电阻。

我用来驱动LCD的时候,没成功。

不知道是没上拉的关系。还是程序问题。

来者有分:)

网友A:
别人说的呢也相信?我说,它内部没上拉!你会相信我吗?其实很简单,下载手册查看就知道了。

楼主:
别人说的呢也相信?我说,它内部没上拉!你会相信我吗?其实很简单,下载手册查看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A:

其实 我也知道应该要看手册。可惜英语功力不够。看着实在太累了。

网友B:
需要,新版如STC11系列有个AXUR寄存器可以设置IO结构,但是旧版如STC89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没有内部上拉电阻,需要外置。

楼主:
貌似可以直接驱动LCD啊。
万恶的杜邦线。接触不良。

网友D:
你看看规格书先,不要听别人瞎说

网友E:
有上拉也要看驱动电流够不够,多数MCU默认的是弱上拉,相当于100k电阻上拉,只能提供几十uA的电流

网友F:
这种问题都要问的话。。。。

网友G:
别偷懒找借口

:LSTC也有英文手册么

网友H:
P0不要的啊   不是P1需要的吗

网友I:
其实 我也知道应该要看手册。可惜英语功力不够。看着实在太累了。
引用 楼主:

有中文的数据表(官网就有)!

P0复位后为开漏!

网友I:
其实 我也知道应该要看手册。可惜英语功力不够。看着实在太累了。
引用 楼主:

STC的中文数据表官网就有!www.****ducst !

P0不要的啊   不是P1需要的吗
引用 网友H:

弄错了吧,仔细看数据表!

网友J:
楼主STC的手册都是中文的。

网友:
看来楼主不怎么细心~~~呵呵~~~~这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

网友K:
你看看P0的内部结构就知道需要不需要了。

网友L:
P0口是弱上拉,驱动能力很弱,一般都需要的

网友M:
换个STC11就行了

网友N:
挂负载的话 就要用 如果是写、读数据可以不用

网友O:
:victory:这个要上拉电阻~

网友I:
换个STC11就行了
引用 网友M:

对,STC10、11F系列复位后所有IO口都是弱上拉的!不过在本例要注意1T的问题。

网友P:
我以前做课程设计时用过,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Q:
读datasheet啦,读一遍不知道就读两边啦,while 不知道 goto 前面

网友R:
从没用过STC的飘过。。。看看下。。。

网友:
必须的,负责不否定

网友S:
P0是漏记开路IO口

网友S:
肯定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T:
下载手册查看就知道了。

网友U:
一定要加的

网友V(2013-08-27):
内部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W:
加上拉电阻,无论用那个脚建议一定要加,如果用at89单片机也许能行(P0除外)stc只要对引脚操作一次后就变成弱上啦了。当然了不嫌麻烦,操作后再改引脚配置也行。

网友X:
引用 网友G:
STC也有英文手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