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 使用问题,两个软件仿真结果不一样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1-05-20):
如图,LED始终点不亮,请问问题出在哪?谢谢

(终于找到答案了:Multisim 里面 ULN2003 器件不能仿真,无函数,只是个空壳原件。大家可以搜索ULN2004,这个是网友做的可以正常使用的仿真模型)

Multisim仿真不亮

Multisim仿真不亮

proteus仿真可以点亮

proteus仿真可以点亮

网友A:
你这个
com端口悬空即可

楼主:
你这个
com端口悬空即可
引用 网友A:

刚才试了一下。不行啊还是。

网友B:
原理图上没看出啥问题.IC问题或是LED问题,用万用表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看。

网友:
原理是对的,不知你是指仿真不亮还是搭电路不亮?
如果是仿真的话,你要选择能发光的LED才可以;
COM端接不接VCC是不影响的,仅起保护作用。

楼主:
原理是对的,不知你是指仿真不亮还是搭电路不亮?
如果是仿真的话,你要选择能发光的LED才可以;
COM端接不接VCC是不影响的,仅起保护作用。
引用 网友C:

仿真不亮,我又用proteus做了一遍,竟然亮了,莫非是multisim的问题么?(LED选择的是可以亮的)

proteus仿真可以亮,黄色led发光。

proteus仿真可以亮,黄色led发光。

楼主:
LED是可以亮的。

LED是可以亮的

LED是可以亮的

网友:
应该是软件仿真的问题
只要原理上是对的就行,不用为这些纠结了,因为软件仿真有时就不是很靠谱

网友D:
软件问题。

网友E:
MULTISIM里面的LED有个最小发光电流设置。

楼主:
11# csq463276932 设置的是5ma,正常值吧,可是不能点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