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画4层板PCB的高手请教

楼主(2011-05-20):
向各位画4层板PCB的高手请教:

经常看到一些招聘要求画过4层板,
但是感觉上4层板应该比两层板更容易啊?

画4层板到底有什么特别难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A:
2层板打板一次2-300块,4层的要1000多,6层的要2000多,2层板出了错还能飞线割线,4层以上就比较麻烦了,我知道的就这些,呵呵。

网友B(2012-02-07):
2层板出了错还能飞线割线,

网友C:
:)当板的面积尺寸有限,走线过多,你就知道为什么要4层了

当需要考虑到屏蔽干扰,电源与地耦合,你就知道为什么要4层了

你觉得2层好,是因为你做的板子简单些

以后你明白了电源和地在PCB中的重要性就觉得4层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