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 (100PIN)可以外扩SRAM吗??

楼主(2011-05-20):
STM32F103v (100PIN)可以外扩SRAM吗??

网友A:
256K以上才有FSMC接口

楼主:
STM32F103VET6 怎么扩展SRAM?硬件上怎么和锁存器连接?哪位能提供一份参考电路,谢谢!

楼主:
有没有类似8051的ALE信号?

网友B:
可以外扩

网友C:
可以吗、,但是只能外接一块……

楼主:
如果能接一个,就可以接两个,加译码器。不知道如何控制锁存器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