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1-05-20):
RT,求教ddr3的做板阻抗匹配设置。

网友A:
50 +/-10%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差分线的阻抗做多少?

网友A:
回复 楼主:
85 +/- 10%

网友B:
内存条吗?研究这玩意啦

楼主:
多谢~不过怎么跟我查到的资料不大一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平板啦,现在数码产品用ddr的海了去了

网友C:
平板类的,也会用终端匹配电阻吗?那电流不是海了去了?

网友D:
用Hyperlynx仿真一下吧 比较准确

楼主:
贴错图了,这里讨论的是ddr做pcb的阻抗匹配,不是串的匹配电阻。

网友C:
如果两层板,那就没有参考平面, hyperlynx 还能仿真吗?

楼主:
没参考平面还能做阻抗匹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