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 输出问题

楼主(2011-05-20):
这是我的L298驱动电路,只是把图中的6V 和12V都换成了5v.现在问题是,给5,7,10,12脚都输入信号。 且5,7之间的电压为5v,10,12之间的电压也为5V。但是对应的out1 和out2没有输出, out3和out4只有在5脚为高电平时才有3.8V的输出。电路查了好多遍都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谁帮帮我啊!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如果涉及没问题的话,先换个芯片看看了;
IN1 VS IN2, IN3 VS IN4应该是两对差分输入吧,如果两两输入相同的信号则没有输出。
OUT3及OUT4应该由IN3,IN4及EN B控制,跟5脚IN1有什么关系啊。
另外ISEN A,B是控制负载电流的,怎么没接电阻直接接GND了?

楼主:
OUT3和out4是应该和in1没关系,可是现在的现象就是只要给in1一个高电平 out3就会有个高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加了个下拉电阻没用啊!还是那样。怀疑是片子坏了

网友B:
原理图没问题,再查一遍电路吧,实在不行就换个片子,这个驱动我做过三四次了,还没烧过,我一哥们倒是烧了不少,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检查好多遍,没有问题啊,看来只有换片子试试了! 也不知道这个片子怎么测试好坏!

网友C:
63008这是我的L298驱动电路,只是把图中的6V 和12V都换成了5v.现在问题是,给5,7,10,12脚都输入信号。 且5,7之间的电压为5v,10,12之间的电压也为5V。但是对应的out1 和out2没有输出, out3和out4只有在5脚为高电平 ...
引用 楼主:

问题出在LZ太聪明,自作主张将图中的6V 和12V都换成了5v.现在问题是,由于你的更改,将原本能正常工作的电路改成不能正常工作的电路。。。 :L

L298的4脚VS规定,必须要高于输入高电压 2.5V, LZ将图中的6V 和12V都换成了5v,因此,杯具产生。。。。:lol

楼主:
换了个片子现在好了,还是用5V 电路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