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多层PCB板问题请教

楼主:
Internal Plane Warnings :
Primitives found on Internal Planes :
VCC
GND
画多层PCB板进行DRC检查的时候出现如上警告,什么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另外如图所示,最大的方框表示板子的大小,我将内电层分成两个区域V1和V2,请问区域3没和任何网络连接的,会被敷铜吗?:) :handshake先前在PCB板块发的此贴,没有找到答案,就在技术交流版块再发一遍,希望知道的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1-05-20):
自己坐个沙发先,不知是不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怎么没有前辈回复呢?:)

网友A:
米画过多于两层的板子,不过如果覆铜选择覆铜网络的话,你那V3应该不会被覆铜吧,如果没选择覆铜网络,V3也在覆铜区域内的话,应该也会被覆铜,不过不选网络的覆铜如果没有特殊用途,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B:
百度,关键字:Primitives found on Internal Planes
你就能得到她。

第二点,有没有铺上铜,自己铺一下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件看不到,和画两层板铺铜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百度搜索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就来21ic,这位仁兄的回答让我想起了‘踢皮球’这个词

楼主:
有点纳闷了?为何问这些基础具体的应用的问题,就没有我常见的熟面孔前辈来回复了,难道是不屑?: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