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tm8 程序超过32K问题

楼主(2011-05-20):
STM8, BUG, UG, TE, rc
我用stm8 207芯片,程序大小超过32K后出现了如下问题:
#error clnk Debug\led.lkf:54 Debug\check.o: section boundary crossing (.text:0639) c_uitolx
#error clnk Debug\led.lkf:54 Debug\check.o: section boundary crossing (.text:07bc) c_uitolx
#error clnk Debug\led.lkf:54 Debug\check.o: section boundary crossing (.text:07f2) c_uitolx

按网上收到的资料把Mmemory改为:Long Statck(+modsl)又出现:
#error clnk Debug\led.lkf:1 prefixed symbol f__stext in conflict (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Lib\crtsi.sm8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error clnk Debug\led.lkf:1 symbol __stext not defined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

神啊,救救我吧!

楼主:
网上看到一兄弟说:const必须定义在32K之内,我看了我的.map文件,统计了下才6K多,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楼主:
有没ST的支持工程师啊!

网友A:
你编译软件的程序空间是限制的,还是**的,还有你用的是207RB的还是R8的

网友A:
:)你编译软件的程序空间是限制的,还是**的,还有你用的是207R6的还是R8的,刚才弄错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终于有人回应了。我用的是207C8,用的是cosmic 4.3.4 网上下了个补丁打过了。

楼主:
用一个ST代理商给我的207工程,逐步添加文件解决了该问题,对比发现:这个工程里的中断函数都是用@far 。提交该工程,方便大家对比。我的QQ:724100833,希望能和大家交流ST单片机使用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B(2014-05-12):
我也遇见了类似问题,但看你说的我还不是很明白,能否细说下,我的错误:
#error clnk 6000g_stm8.lkf:1 prefixed symbol f__stext in conflict (Debug\crtsxf.o Debug\crtsxf.o)
The command: "clnk -lD:\STM8S\CXSTM8\Lib  -o Debug\stm8.sm8 -mDebug\stm8.map 6000g_stm8.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网友B:
,不知道咋解决

网友B:
我的找到原因了,顺便也给以后有需要的说下,是我用那个免安装版“CXSTM8”,我用一个安装**版就正常了。希望给有需要的有帮助。

网友C:
关注一下,正好遇到,但是我通过了…没太多注意…

网友D(2014-12-24):
楼主解决了问题没有?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的仅能用于学习,不可用于商业.

网友:
修改optimization-->Minimize codde size,可以对程序优化压缩

网友F(2015-03-24):
我用了32K安装**版的也不行,还是同样的问题cr173.com/soft/88285.html,这个链接下的,你有链接吗?给我一个@sxc1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