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难题,2周未解决,PIC24FJ64GA004,高手进啊。。。。

楼主(2011-05-20):
本人开发了一个新产品,用的是PIC24FJ64GA104,开发完了之后,结果芯片的供应链经常出现问题,于是就换成了PIC24FJ64GA004来代替,结果世纪难题出现了,芯片仿真一切正常,烧录进去无法执行,如果是新焊接的可能前几次烧录进去还可以运行,后面的几次再进行烧录,就会出现芯片无法复位的现象,必须在MCLR上对VCC接一个10UF的电容才可以,查看资料也没有这种说法,基本确定是芯片复位出现了问题,我原来的接法是,在MCLR上对VCC接一个10K的电阻,烧录进去之后再在MCLR上对VCC焊一个10uf电容,如果这样能解决也就罢了,但是新问题是接上这个电容后,就无法仿真了,要是仿真还得拆掉那个10uf的电容,真的好烦啊,哪位高人给点指示,反正M公司的技术人员是没辙了

楼主:
头次在这个论坛注册的账户,不知道人多不多,再等1个小时看看

网友A:
10uf的电容太大了。。。肯定会导致芯片无法复位或者是复位引脚的电压无法拉到12v,那你肯定没法仿真,建议换个小的电容比如104的

网友B:
请问LZ你打开芯片的低电压监测了吗?

网友B:
对于PIC来说,MCLR一般不需要接10UF这么大的电容。

网友C:
没见过10uF的电容做复位电容的,一般104即可.
你的问题,估计是上电复位设置错误,不知道你的BOR有没有开,如果不开复位会有问题.
另外不知道你的烧录器是什么烧录器,有些比如KIT3,ICD3之类的,烧录程序可能会有些问题,你需确定你的供电电压比如VPP,VCC在数据手册要求的范围内,最好采用PCB板自己供电,不要使用烧录器供电.否则烧录不进,烧录之后程序丢失等问题会频繁发生.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PIC单片机刚接触不到一个月,也是头次用PIC单片机做一个项目,虽然项目做完了,但是说真心话芯片还没有吃透,在没有看你们的回复之前,我又给M公司的技术支持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标准就是MCLR脚对VCC接10K电阻,对地接10uf电容,在仿真的时候,10uf电容不要焊接,烧录进去再焊上,我听到这个解释郁闷了半天,在我之前所说的现象中,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都那样,我共焊接了4块板,其中2块无论如何烧录都不用接10uf电容就可以跑起来,估计和芯片的个体差异有关,再就是请教YEWUYI,芯片的低电压检测如何打开,如果方便就直接告诉我,如果不方便我就去看资料,总之,很感谢

楼主:
还有就是我更正一下,开始我说的MCLR接10uf电容接VCC,其实是接VSS或者GND,打错了,呵呵

楼主:
我用的ICD3,用的是PCB板供电,电压为3.3V,BOR我需要看资料,不过很感谢

网友B:
1、MCLR不需要接10UF,只需要接0.1UF即104瓷片电容或者普通的104贴片电容即可。
2、如果接10K电阻到VCC,然后接104电容的到GND,电阻和电容的共点接MCLR的话,仿真的时候一般也不需要去电容,应该不会有影响,可以照常DEBUG和烧写
3、BOD或者BOR,这个在芯片的配置字中,在烧写的时候一定要打开它,否则你就必须外挂一个专门用于复位的芯片,不然,芯片无法稳定工作。
4、基本上没有明显的个体差异,至少我用了很多PIC芯片,没看到什么个体差异。
5、我无法评价M公司的技术支持,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所以也不清楚是否你们沟通中出现了理解偏差导致,建议联系代理商的技术支持,M公司一般不直接对小客户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B:
你应该是不熟悉PIC导致,给点耐心,认真看看手册等。

楼主:
我接了0.1uf电容了,烧录进去无法启动,但是可以正常仿真,我觉得可能出现在你们说的配置字中,我吧我的配置字弄了一张图片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D:
Vddcore引脚上10uF瓷片电容接了吗?

网友E:
PIC内复位比较可靠,我还没在PIC上用过复位芯片和RC复位之类的。强烈怀疑楼主“单片机没复位”的论断。你监测过电源电压和时钟没有异常么?

楼主:
core上接了10uf电容了,NE5532,我是这样测试的,在没有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我用一根短线,一头焊在MCLR上,用另一端和GND短接一下,马上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所以说,单片机没有复位的说法还是对的

网友E:
那找个开关并联在MCLR端到GND,每次复位,单片机运行都正确?测50次呢?

网友B:
告诉LZ一个简单的测试办法:

你到MCHP的官网下载搜索你想要的芯片型号,一般在搜索出数据手册的同时,往往都有一些应用代码或者DEMO代码等等,你把那个文件下载下来,然后直接在MPLAB编译,并连接你的目标板后试试看是否能执行?

只要有点耐心,试过之后自然就会明白。

网友F:
嗯,叶公的方法不错。

网友G:
1、仔细阅读数据手册。
2、手工焊接?检查下焊接过程中的静电啊、漏电啊等等因素。

网友H:
使用PIC差不多3年了,最怕就是开了优化的编译器。。。

感觉出现这种问题,很大可能是编译器导致的。。。

网友I:
把你的图贴出来看看先

网友I:
我用PIC做的东西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但是灭有遇到过你说过的问题

网友B:
使用PIC差不多3年了,最怕就是开了优化的编译器。。。

感觉出现这种问题,很大可能是编译器导致的。。。
引用 网友H:

:D ,你这是典型的水平问题,是PIC及其编译器没有关系,呵呵,我一向都只开到最高优化,从没出过问题。

一般出问题都是因为你写的代码不够规范造成的,此类问题隐藏的比较深,一般不太容易找出来,导致心生畏惧,并视为编译器有问题而已。

网友J:
LZ咨询的可能不是原厂的技术支持,而是代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加不加对地的104电容都可以了,在芯片上电后延迟一下就行了,初步判断为串口初始化出现了问题

网友H:
:D ,你这是典型的水平问题,是PIC及其编译器没有关系,呵呵,我一向都只开到最高优化,从没出过问题。

一般出问题都是因为你写的代码不够规范造成的,此类问题隐藏的比较深,一般不太容易找出来,导致心生畏惧, ...
引用 网友B:

我承认我代码确实写的不够规范。
我说下我曾经遇到过的一个例子:有个项目要用到USB功能,就选用PIC24FJ256GB106这个芯片,然后用Microchip Solutions 里面的Demo程序来调试USB功能。由于我一直都对编译器优化功能没信心,所以开始把优化关闭了,结果怎么调试都无法识别USB,结果有一次把优化打开到1级,就正常了。。。同一个程序,开优化就正常,不开优化就不正常。。。代码我基本上没修改过(当时也不会去修改底层驱动)。。。。这样看来原厂提供的Demo程序也不怎么规范。。。

编译器用的是C30,当然不是正版的。。。

网友K:
一般出问题都是因为你写的代码不够规范造成的,此类问题隐藏的比较深,一般不太容易找出来,导致心生畏惧, ...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论有点武断,曾经遇到过的问题:
1,AVR启动狗和关闭狗时有严格的时序,一般情况下不会关闭看门狗,优化没有问题,但如果既有清狗程序又有关狗程序时(睡眠时把狗关掉,唤醒后再开),优化后会把开狗和关狗相同的部分当成子函数调用,结果时序就不对了,关不了狗;
2,瑞萨芯片有一个寄存器,程序是按位一个一个赋值的,有一个版本的编译器直接优化成字节操作,结果工作不正常(最要命的是手册上根本没说这个寄存器不能字节操作),问瑞萨的技术支持,回答是:我们写程序都是不优化的,你不选优化就行了:L

网友L:
楼主遇到的问题和我之前遇到的一样,DEBUG正常,下载程序后运行不正常就因为复位的问题!最后解决的方法也是开启上电延时后一切正常!编译器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只因为吃透m~

网友B:
我承认我代码确实写的不够规范。
我说下我曾经遇到过的一个例子:有个项目要用到USB功能,就选用PIC24FJ256GB106这个芯片,然后用Microchip Solutions 里面的Demo程序来调试USB功能。由于我一直都对编译器优化功能 ...
引用 网友H:

呵呵,既然叫DEMO,只是测试测试用的,别期望提高。

网友B:
这个结论有点武断,曾经遇到过的问题:
1,AVR启动狗和关闭狗时有严格的时序,一般情况下不会关闭看门狗,优化没有问题,但如果既有清狗程序又有关狗程序时(睡眠时把狗关掉,唤醒后再开),优化后会把开狗和关狗相 ...
引用 网友K:

1、有严格时序要求的代码,一般都直接嵌入汇编,这个是大众原则。
2、瑞莎的技术支持回答的真牛,根本不能称之工程师,简直就是捣糨糊,共同BS之。

编译器也是一种产品,虽然不能保证自己设计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偶尔没有点小问题,偶尔编译器出点小BUG也是可能的,但导致对优化产生恐惧则过于反应过度,不必心生畏惧。

网友F:
提倡和支持用正版编译器。

网友M:
我看到ICD3的手册上不允许在MCLR上接电容啊!

网友B:
我看到ICD3的手册上不允许在MCLR上接电容啊!
引用 网友M:

原则上不容许接

网友N:
配置位应该在程序里配置吧
我用的PIC18F的,
#pragma config PWRT=ON
#pragma config WDT = ON
。。。。

网友(2011-06-25):
叶工,对PIC的态度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