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EVAL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11-05-20):
我最近下载了一些例程,其中有很多都调用了#include "stm32_eval.h"头文件,那我自己做了个板子,就是一般的STM32 48管脚的芯片,这样的程序能在我的板子上使用吗?还是他只针对固定的开发板?

网友A:
#include "stm32_eval.h"
把这个文件针对你自己的开发板重新写,或者完全不要,直接按你的开发板来写就好了噻

网友B:
我最近下载了一些例程,其中有很多都调用了#include "stm32_eval.h"头文件,那我自己做了个板子,就是一般的STM32 48管脚的芯片,这样的程序能在我的板子上使用吗?还是他只针对固定的开发板? ...
引用 楼主:

这样的例程可以在自己的板子上用。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板子改写 stm32_eval.h、stm32_eval.c。

另外stm32_eval.h、stm32_eval.c只是用了些LED、按键之类的,改起来挺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