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想客机能不能做成两层救乘客。

楼主(2011-05-20):
刚才骑车时,突发奇想,  客机能不能制造的象肥皂盒一样,分成上下两层,两层间用电子机械方式锁扣严密,解锁开关放在机长那里,正常飞行时,保持锁死状态,每一个乘客都身带一个降落伞。
  万一有紧急事故时,机长可以广播一下,让乘客准备好降落伞。然后一按按钮,机盖和机底自动分离,由于机盖向下是凹面,机底向下是凸面。下落过程中,机盖和机座间会拉开距离,或者机盖从机座上方可滑向一侧。这样打开降落伞的乘客就从飞机里飘出来。你们说说这样想有没有可行性?
    呵呵,战斗机好象是让座位弹出的。

网友A:
首先得有人手一个降落伞,不过似乎客机上没达到装备那么多降落伞吧。

网友B:
飞机有事了,机长先跑了

网友C:
你以为背了伞就能跳了?那跳伞学校好关门了.
还不如做顶超级大伞,把肥皂盒一起空投下来,连带肥皂一起逃生.哈哈,专利哦

网友D:
客机乘客跳伞,死亡概率比飞机落海或迫降死亡概率还要高。

网友E:
先不谈乘客的跳伞技术。首先,在民航飞机那高度跳伞,半空中就冻死一大半了。
所以民航飞机都不配降落伞的。

网友F:
May叔说的对。
乘客跳伞,死亡率远高于飞机迫降。

飞机上的每个设计,基本上都是按乘客的安全考虑的。这个毋庸置疑。
LZ可以多看看discovery之类关于各个空难的分析。

网友G:
即使每个乘客都是接受过严格的降落伞跳伞练习也没用。

飞机如果是在高空故障,只要没有解体,一般还有足够时间迫降,此时跳伞也不需要,而事实上也是如此,飞机高空故障后多数都能迫降成功,虽也偶尔有死亡,但死亡还是比较少的,但起飞和降落阶段故障,即使没有解体,也多数会摔的稀里哗啦,基本上没有活下来的,此时不管是迫降或者降落伞都来不及,降落伞根本连打开的时间都没有就摔成肉酱了。
这也是为什么战斗机需要弹射,这样可以最大可能提升到一定高度后让降落伞有足够时间打开,但弹射的瞬时加速度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经过长期训练的战斗机飞行员弹射一次也有很高的概率伤亡,何况是普通人,普通人就是接受此种训练也是偶然的,不可能在上飞机前先锻炼3个月吧?

网友H:
未经训练的人跳伞是找死,而且这么设计会造成飞机整体结构过于复杂,出事的几率反而大大增加。

网友I:
高空跳伞,很危险滴

网友J:
思考是好的,结果好象不行

楼主:
yewuyi的回答最专业。在起飞和降落阶段故障是比较多的,这时即使没有摔的稀里哗啦,飞机比较完整,也可能因碰撞引走的燃油
燃烧和爆炸而丧生,乘客就象装在铁罐头里,没有跳生的一点主动性,坐而待毙。
  “为什么战斗机需要弹射弹射,这样可以最大可能提升到一定高度后让降落伞有足够时间打开,”我想这种方法是让降落伞
被动打开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用主动方式打开呢。因为高度低,时间是很宝贵的。所以可设想在这种分层的机舱顶的一侧,用喷气推动。两

边受力不均,顶很快向一侧掀过去。同时可以把降落伞设计成具有气囊功能的特殊降落伞。利用微爆,或者高压气体,让气囊迅速充满。因为

高度低就不需要,通常降落伞那么大的面积。就象是汽车上的安全气囊,在碰撞时瞬时就可以打开,这样就不需要“提升到一定高度后让降落

伞有足够时间打开”乘客也不需要承受弹射的瞬时巨大加速度。可以利用气囊的阻力,怠速乘客的速度,从而使乘客远离失事的飞机,不受次

生灾害。同时气囊的弹性又可以减少乘客接触地面的摔伤。
   综合大家的说法,我再设想一下:利用MCU来控制:如果飞行员觉得有把握迫降,就不按。可以利用MCU来控制,并且在每个降落伞安装无线接受装置。这样不要乘客操作,自动打开。:MCU检测飞机上的高度仪,1:高度》3000M,顶盖不打开,就不会受冻。3000M》高度》100M,即刻打开机顶,打开降落伞。高度《100M就是起动喷气装置,并打开气囊。
  其实,这些是细节,我觉得,一体化的机体是不利于逃生的。可分离的机体可能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大家并没有根本的否认这一点。

网友K:
反正每次飞机离地,我都有种把命交给蓝天的感觉

楼主:
chunyang
未经训练的人跳伞是找死,而且这么设计会造成飞机整体结构过于复杂,出事的几率反而大大增加。

  在四十年代,计算机是科学家的工具。是很专业,我**中,还有微机房呢。门窗和电脑都用丝绸布盖着。一般人都接触不到的,现在呢,大人小孩,男人女人不是都在用电脑吗?“需要是最有成效的学校”。如果这种设计可行,大家自然会学。
一般来说,多一个零件,多一个功能就多一分复杂,多一份出事的几率。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手机就一如十年前一样的,只能打电话呢??这样不会太复杂。但现实中呢,手机现在可以放音乐,视频,录象,导航等等。结构复杂多了,那么是不是手机就不稳定了?其实不稳定就是电工们大显身手的时候。
  再说我们看过火箭发射,它也有保护罩,发射时可以承受很高的加速度,然后,在适的高度分离脱落。这个技术对科学家们也不是很难的。,

网友K:
我想空军一号的安全性绝对可以放心

但既然是客机,商业运营,那就不止是考虑安全的问题,如果把安全做的相当足相当足,谁坐谁放心,但一架飞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有效载客量下降!采购、运营维护成本极高、安全性高但舒适度大幅降低、从而票价相当高、登机、飞行、着陆等相关环节时间变长,那飞机就不但失去了快捷、舒适的优势,也完全失去了商业运营的基础

这样的客机不是技术上做出不来,我一直相信空军一号的安全性绝对比民航飞机高不止一两倍! 但那是老美总统的坐机,国家行为!

民航客机,安全、舒适、快捷、赢利 一个都不能少,少哪个都玩不转
而安全与其它三方面许多地方是矛盾的,过份提高安全会导致后三个全部死胡!

网友L:
飞机?没坐过

网友H:
回14楼:
过去计算机系统只能在专业机房由专业人员去操作就是因为太复杂,可靠性也太差,功能和复杂性的正相关一定要有前提即同样的技术条件下,现在的手机功能多,但结构比过去的手机简单多了,你去看看当年的“大哥大”有多少元件,现在的顶级手机才多少元件,哪个更简单,这都是拜技术进步之赐。但飞机的情况不同,飞机整体结构方面的技术进步远远滞后于电子技术和元件的进步,这是物理规律,并非想打破就能打破的,对实现楼主的想法而言,今天的技术无法可靠的做到,而将来则不会用这种方法,会有更好的解决途径。另外,解决飞机的安全问题还有个经济适用性和人权平等的制约,事情的复杂远远不是楼主帖想象的那么简单,深入思考吧,眼界要宽一点,从中自可以获益不浅。

楼主:
谢谢CHUNYANG的指点,谢谢大家!我也是突然的想法,的确是这样。这个问题很复杂的。展望未来吧,我结贴了。

楼主:
是不是这样就结帖了?

网友G:
是不是这样就结帖了?
引用 楼主:

没有,结贴应该在首贴点"我要结贴",在每个回帖后面有一个小框,然后把你的悬赏分分到你认为应该给分的帖子中,必须把悬赏分全部分配掉才能再点首贴的"结帖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