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关于这个电路选件有没有什么廉价方案?

楼主(2011-05-20):
里面的管子基本都是停产型号,虽然有库存但是价格……

另:高压电路在测试时都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

网友A:
最好是根据要求重新设计。

楼主:
重新设计十之**要用到电子管,这是我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网友A:
3楼:
怎么会要用电子管呢?
现在的双极型管或者MOS管,耐压达1kV甚至更高的大把,电流容量可达数十A,IGBT容量更大。除了极端的例子,几乎没有什么电路必须用电子管了。
玩过电子管吗?

楼主:
这位大哥有什么好的推荐管么?个人感觉输出级可以用2sc4686替代停产的5466。PNP管没有找到替代方案。还有就是2sj109与替代方案2*2sj74……前者颇有有价无市的意思,后者在选择配对方面也不是那么好解决的。总之菜鸟一只还请各路高人帮忙了

网友A:
5楼:
要我推荐管子,那就是不准备改动原设计。
我在2楼的建议,是完全推倒,根据对电路的要求重新设计。

楼主:
http://www.stax.co.jp/Export/SR507e.html
以上为扬声器资料……

从输入级到输出级全部推倒重来么……

楼主:
感觉有些无解
算,先做出个仿品试试再说

楼主:
结果就冷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