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波轮洗衣机称重

楼主(2011-05-20):
哪位高手做过DD波轮洗衣机的模糊称重?
采用测量惯量的方法,现在存在以下问题:
1、在固定的重量下测量的值差别很大,导致了水位出错的问题。。
2、每公斤和每公斤之间的界限不分明。。

盼望高手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我觉得本来你这个方案就有问题的.
我相信你可以比较准确地测量出转动惯量.
但是转动惯量 = 质量 x 转动半径.
有办法固定转动半径, 才能得到 质量呢. 另外还有重心非对中的问题.
所以这可能要很多的经验公式和修正算法呢